ha02-gt bios放电可以启动一次 重启有点不亮

楼主(2014-10-02):
同行送来一片ha02-gt(板上带着客户的u 和内存)  bios放电可以启动一次 重启有点不亮  开始以为是bios程序坏 从官方下载bios 两个版本刷 效果木有反应 nnd郁了个闷了  坛子里搜了一下没什么有用的  折腾了一下 南桥 北桥 用按压法 没任何改变  换换cpu吧  好了 换原来cpu故障一样    换上我的u 开机几十次 没问题 问题到这搞定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一样的问题,但不是CPU  是BIOS问题

网友:
CPU 引起这样的问题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没有道理啊

网友:
没遇到过,只能当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