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笔记本

楼主(2014-10-02):
昨天接到一台r428机子。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18A,然后用触摸法,触摸主板元器件,摸了之后发现电源管理芯片u8发烫。刚开始觉得换个芯片就行了。没想到换了之后连待机都没了。看了论坛说这个事通病。把硬盘接口旁边的电容拆了又换了,现在连待机都没有了。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硬盘拆掉,后面的贴纸用小刀刮开,看贴纸背面有什么痕迹,就是那颗电容了,我修这种机子都学论坛的高手,不拆机的

网友:
小问题整成大问题了,  把原来的芯片换回去 试一试 ,不行就查条件吧

网友:
你换U8的时候是不是3V 5V的上管没接好,烧上管了吧

网友:
看下南桥的那边的电容

网友:
仔细观察U8有没有搞掉什么东西。吧芯片还原,

网友:
没待机 查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