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 MLX3 奇怪问题?

楼主(2014-10-02):
今天碰到一片华硕H61 主板 开机显示按F1,就直接进BIOS 了,电池放电,BIOS里面F1  错误 关闭   还是一样
在论坛里下载个BIOS 刷上去,还是一样。有没有碰到过同样的问题的?指点一下,多谢!

补充内容 (2014-10-3 21:22):
问题已解决!多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
补充:BIOS里面那个12V 红色变成18.336V  什么意思?是电源12V的变成了18V的吗?我用万用表量过了是12V的啊!

网友A:
BIOS每次放电 /刷新BIOS 都要按F1进CMOS设置或者按F2干些什么 进去在F10保存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每次放电 /刷新BIOS 都要按F1进CMOS设置或者按F2干些什么 进去在F10保存重启。

按F2不起作用,进入BIOS设置一样的,F10保存  都一样。重启还是F1 进BIOS

网友A:
1106 P8H61-M-LX3-PLUS-R2 BIOS 1106
改善内存兼容性Windows 7 64bit  4.15 MBytes 2014/04/18
刷下最新的BIOS吧

网友B:
看样子是+12v的检测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6 P8H61-M-LX3-PLUS-R2 BIOS 1106
改善内存兼容性Windows 7 64bit  4.15 MBytes 2014/04/18
刷下最 ...

刷了最新的BIOS 开机无显示!又刷回原来的,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12v的检测电路有问题了。。。

12V检测电路  有类似的电路图吗?    参考一下!

网友C:
先换个好电源试一下,主板检查到12v变成了18v   所以报错,有可能是误报检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好电源试一下,主板检查到12v变成了18v   所以报错,有可能是误报检测问题

电源确定好的,用万用表量过,黄线12V   怀疑是误报检测问题。没有图纸不好下手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没遇见过,还真有点奇怪,应该是误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好电源试一下,主板检查到12v变成了18v   所以报错,有可能是误报检测问题

有点图啊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可能是检测电路才对的

网友:
这个是电压检测电路问题,在IO上和外围电阻分压出了问题

网友:
上次一个ASUS的H61也是出现电压检测错误
是网卡坏引起,拆了就好的
参考一下

网友:
是不是没接上硬盘

网友:
硬盘接上了!

网友:
网卡拆掉,还是老样子!焊上去,按F1 后又多出来一项  ,是不是我网卡没焊好!

网友:
进BIOS 看看有没有电压检测这个选项,把他关闭看看行不

网友:
那个12V电源检测忽略了,还是不行!应该属于电路故障。。。。。。碰到的尽是些啃爹的故障!

网友:
p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r ing the prev ious power on.
SUS Ant i-surge was triggered to protect system from unstable power  supply unic
ress F1 to Run SETUP
翻译:PWER电源浪涌检测杜尔荷兰国际集团在上一张欠条力量。
SUS蚂蚁的i-激增触发保护系统免受不稳定电源新闻中心
RESS F1键运行安装程序

网友:
没看到12V电压异常吗? 肯定是12V不正常后 引起的启动设备不工作导致开机按F1了。

网友D:
楼主应该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E:
确认电源正常后,继续刷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换个电源试试。

我主板拿下来测试的,电源换的新的。电源上测试12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认电源正常后,继续刷BIOS吧~~!

bios刷了好几个,都一样!应该不是刷BIOS能解决的!

网友F:
是硬盘没系统不引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硬盘没系统不引导吗

系统放在别的机器上ghost 的,没问题!U盘也不启动的!

网友G:
主板已修复,多谢这位大神级的人物。神贴,顶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主板已修复,多谢这位大神级的人物。神贴,顶起!

楼主是恢复BIOS 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恢复BIOS 解决的吗、?

不是刷过BIOS 了吗  为什么恢复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恢复BIOS 解决的吗、?

下载了好几个BIOS 刷上去都不行!  无意中看到帖子,那镊子短接复位开关20秒左右,屏幕出现未检测到启动设备。就好了!

网友:
华索 的板子现在这样的问题比较多了

网友:
恢复前进BIOS看到的日期是2009年1月1日  回复后的日期是2011年1月1日!  可能是BIOS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楼主没有给主板放电,主板记忆的一直是报过错的程序,所以你刷bios也不管用

网友:
进来学习顺便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已修复,多谢这位大神级的人物。神贴,顶起!

12v检测电压18V报错,楼主最后恢复BIOS就好了。

网友:
楼主最后是不是换网卡搞定的呀,只能弄好,没说明故障点在哪里呀

网友:
看来放电也是一门学问啊,呵

网友:
楼主最后解决了是什么问题呀       发表下经验撒

网友:
可不可以在bios里把这些检测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