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三极管型号T4AS和T4A3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4-10-02):
贴片三极管型号T4AS和T4A3是什么型号的?谢谢

网友A:
TL432AIDBZRIDBZR,与TL431A类似的3端精密可调稳压IC.

网友:
好的,感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432AIDBZRIDBZR,与TL431A类似的3端精密可调稳压IC.

有代换的吗

网友A:
TL432A多的是,如果是封装相同,就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432A多的是,如果是封装相同,就更方便。

就像图片上的样子大小,举几个常用型号,看不能不在电脑板上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