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71212T电流上到1.1不动

楼主(2014-10-02):
不跑码  CPURST以出  不读内存波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头疼啊,没有思路 HM55的桥

网友A:
楼主 ,要不要刷BIOS试试,或者CMOS放电试试试,这种不跑码的难修啊

网友:
  应该是信号的问题。 BIOS 刷过换过北桥也修了CPU也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要不要刷BIOS试试,或者CMOS放电试试试,这种不跑码的难修啊

bios刷过两个 找个同样型号的板子都换了BIOS芯片-,-  头都大了没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过两个 找个同样型号的板子都换了BIOS芯片-,-  头都大了没有思路

测下所有供电,看是不是还有供电没输出

网友:
刷BIOS,个人认为

网友:
BIOS 找同型号的料板换过了都  一样的1.1A

网友:
有示波器,就知道下步怎么走了,

网友:
LPC 应该波形,CPU有没有读南桥的BIOS

网友:
测下内存的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