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220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4-10-02):
上次发的一个求助帖是关于HP 6220不跑码是怎么修的,现在来分享一下经验,就是一开始测所有条件都正常,因为没有示波器,所以有的要靠猜,没办法,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即然所有条件都正常,那就照着老师的方法来修吧,按照步骤一步步查,什么CMOS放电啊  ,刷BIOS啊等等,最后查的不耐烦了,直接做了NB,然后接上电流表,竟然会跑码了,但是不亮,我想不应该啊,然后没办法啊,再刷BIOS试试,没想到竟然亮机了,真是被这款机器整惨了,此机是我修好的第一台不跑码的机器,大伙能否给点下载分啊,谢谢

网友:
再接再厉,

网友A:
分享经验是个很好的习惯同时也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享经验是个很好的习惯同时也谢谢楼主

大家互相学习吧,共同进步

网友:
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B:
干 NB 是AMD 的机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 NB 是AMD 的机器嘛!

不是,是Intel的

网友C:
谢谢分享,都分享一下,这个行业就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都分享一下,这个行业就好干了。

是啊,大家要互相学习啊

网友D:
不跑吗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跑吗的机器不好修啊

公认的不好修,特别是当我测到CPU复位都有了的时候,我就晕了

网友E:
楼主没有量到NB有什么信号不正常吗?凭感觉拆的?

网友:
严禁灌水,要不然扣你分

网友F:
我那台要这么好修就好了=。=   超级桥也换了BIOS刷了两个BIOS芯片在同型号上换了显卡也焊了一下板子看着挺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有量到NB有什么信号不正常吗?凭感觉拆的?

就是没思路了,而且所有条件都正常,又没示波器,搞的头大了,没办法了才干的NB,没想到竟然好了,运气而已

网友:
大家互相学习,相互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那台要这么好修就好了=。=   超级桥也换了BIOS刷了两个BIOS芯片在同型号上换了显卡也焊了一下板子看着 ...

不会吧,不过不跑码的真的是很不好修,你那条件好好测测,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