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发两个台式机内存SPD程序

楼主(2014-10-02):
希望可以帮到有需要的人

蓝魔DDR3台机(双面1333)EMB2GB481CL4-13HA.zip

491 Bytes, 下载次数: 1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南亚易胜DDR3台机(单面2G1333)Nanya Technology M2F2G64CB88G4N-CG.zip

537 Bytes, 下载次数: 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这是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嘛用的???

这个是内存的程序

网友B:
请问内存程序怎么用啊?是怎样烧录到内存,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
同4楼问,请楼主赐教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需要这个的应该不多, 修内存搞的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内存程序怎么用啊?是怎样烧录到内存,能讲解一下吗?

就是烧录到内存条上小八脚集成块里里的!

网友:
看到楼主的这个,我连想到了显卡的显存,是不是也有这种程序,经常遇到花屏的,加捍了也不行,我就觉得有可能是显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烧录到内存条上小八脚集成块里里的!

噢,原来是烧录程序,怎么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烧录到内存条上小八脚集成块里里的!

用那种编程器烧录啊?

网友:
就是刷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那种编程器烧录啊?

网上很多BIOS烧录的成品,有几十元到一百多元的,只要你好用,都能烧录!你最好在陶宝上买一个,有DDR、DDR2、DDR3插坐的那种,只一百元一套!

网友:
求大神教教  不会烧录怎么办啊

网友(2014-11-02):
已经下载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