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380主机奇怪问题

楼主(2014-10-02):
optiplex 380主机开机自动上电 显卡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还以为是电源问题  换了一个普通的电源上去  可以了  告诉客户是电源问题后  他说换  就定了一个一样的电源回来  可是上上去之后我傻眼了  问题还是一样的 我在换上普通的电源他就可以  不知道怎么回事   求解啊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MEI?

网友:
找个功率比原来大的应该就可以了,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DELL机器,换了一模一样的电源可以通电就是不跑数,后来换了个功率比较大的就好了。

网友:
你买是经过翻新的旧电源,这种东西干万不要相信有什么新的,厂家不会闲得蛋疼的!

网友:
别管了 ,能用就行,很多奇怪的问题,有的是电源导致了,我遇到过不跑吗的,不稳定的,时过时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