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10-02):
NM6版号 开机不显示 求思路
不显示

网友:
原因很多,一步一步来

网友:
这个消息太少了啊 电流跑多少呢

网友(2014-11-02):
我接了一台也是HPMINI
NM6版号 祼板开机0.51A 拆下内存开机电流0.38A。应该是过了内存,只有版号没型号不好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