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N220时亮机时不亮机

楼主(2014-10-02):
前几天在修联想旭日的N220这款机器,这款机器的故障是一开始接入电流表电流上到0,9A以上,但是不亮机,然后关了电流表再开,电流就上到0.16A不动,过几分钟再接入电流表,电流就跳的很漂亮,也亮机了,关机后再开也可亮机,但是过几分钟再开电流又到0.16A不动,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0.16A应该有哪组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6A应该有哪组电压没有出来

问题是怎么有时候又能亮机呢,我应该如可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怎么有时候又能亮机呢,我应该如可查起

有元件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怎么有时候又能亮机呢,我应该如可查起

就是说不亮机时测量一下各大电压,肯定是没有完全出来

网友C:
休眠开关生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不亮机时测量一下各大电压,肯定是没有完全出来

为什么有时候又能出来呢,就是如果开了一次机后,每次都能开,但是如果关机后放一段时间后就不能开了

网友D:
前年修到一台神舟的和你的情况是一样的,最终是一个小贴片电容引起的,纠结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年修到一台神舟的和你的情况是一样的,最终是一个小贴片电容引起的,纠结死了。

谢谢你的经验了,回头我仔细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休眠开关生锈了。

休眠开关生锈还会引起此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时候又能出来呢,就是如果开了一次机后,每次都能开,但是如果关机后放一段时间后就不能开了

你都不明白我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明白我说什么

好吧,我好像是不太明白

网友E:
查吧  好像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吧  好像有点难度!!!!!!!

是啊,都没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