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61H2-LM3 V1.1 BIOS

楼主(2014-10-02):
求H61H2-LM3 V1.1 BIOS,买的BIOS文件里面有2个4M的ROM文件和一个8M的BIN,3个文件都试过都不行不跑码。板子原来的故障为自动开机不能关机。

网友:
传上买来的BIOS文件

网友:
联想官网上应该有吧

网友:
特上传这个在网上买来的8M的BIOS,请各位验证这个程序是不是H61H2-LM3 V1.1的

网友:
板子原来的故障为自动开机且不能关机进系统正常,拆下BIOS芯片W25Q64FV发现在编程器上无法识别和读取,确定BIOS芯片已坏,再装上这个BIOS芯片开机板子不跑码了CPU供电都没有了。换了个好的W25Q64FV芯片刷写好买来的那个8M的BIN文件板子也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