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60怪问题

楼主(2014-10-02):
上个月收到一台B360开机灰屏  搞了半天都没弄好,最后换CPU看看竟然好了     把这台机的CPU放别的机子里也是好的  CPU是I5 460   换的是I5430 最后把CPU互换了   一个月了也没问题       到底为啥本机的CPU就不行了 他是用着用着坏的   哪位大神 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本来就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估计是 CPU有静电了 上次 除尘这么也不亮!最后动了一下CPU就好了 神奇的事

网友:
原机是不是WIN8系统,我以前有一个在进系统之前都是灰屏连log都没有。

网友:
BIOS刷一个

网友:
估计不稳定   显卡什么的也有可能    独显么

网友:
CMOS放电试过没有,有没有可能是静电引起呢

网友:
这个还真不还解释,可能是CPU针脚氧化了吧

网友:
感觉应该刷一下BIOS,清理一下CPU的针脚

网友:
嘿嘿 老大你有没有 AMD时序查图法   月饼写的那个 能分享下么。

网友:
估计不稳定

网友:
估计是cpu 针脚接触不良 多拧几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功率不一样。所以说应该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