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液晶显示器维修之点滴成金—液晶显示器之升压板原理(提纲型帖)

楼主(2014-10-02):
                                                             液晶显示器之升压板(LED)电路原理(以通用升压板为例说)
       大家知道背光除了高压板产生高压点亮灯管的外。现在大量的在用LED背光点亮灯条为液晶提供背光。下面大致说一下它的电路元件组成和电路原理。
一:这个电路包括以下几个主要部件。
1:升压板原始供电滤波电解电容(12V滤波的)
2:供电保险
3:升压线圈
3:升压管
4:升压芯片
原装升压板设计一般都是升压芯片和升压管两个合为一体的。比如品牌机的升压板和笔记屏上的LED背光部分设计一般均是。
5:升压二极管
6:升压滤波电解电容 (升压后滤波的)
7: LED灯条接口管座
8:灯条

二:这个电路的原理主要是如下两点:
1:升压板的原始供电12V经过升压线圈分别加到了升压管的D极(漏极)和升压二极管的正极。
2:升压板的开启信号ON/OFF为高电平时。通过电路使升压芯片开始工作。产生的驱动脉冲加到升压管的G极(栅极)。升压管的导通和截止使升压线圈储能和释放能量再经升压二极管整流后的直流电和原始供电12V叠加。升压后的直流电加到LED的灯条接口。从而点亮所有的LED发光二极管为液晶提供背光。

升压电路相对比较简单。也是以后液晶背光修理的主流形式。

供参考

网友:
这个真的少修,不过升压IC的资料难找点。感谢分享!

网友A:
你和这个比比,如何。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41410-1-1.html还是超级版主厉害一点。

网友:
你这种叙述也有优点,就是通俗易懂,很容易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和这个比比,如何。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41410-1-1.html还是超级版主厉害一点。

         徐老师!那是我们尊敬的老大啊。呵呵!徐老师出手。必是力作啊!

网友B:
升压后的电源又是多少呢

网友:
是电压,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后的电源又是多少呢

       这个要根据灯条的并上LED个数来定。比如灯条的每并有10个LED串联。一个LED需要的电压一般是2.7V-3.3V。那升压到30V左右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