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保护隔离无供电

楼主(2014-10-02):
接收一台联想F41A笔记本 ,板号 LA-3571P。开机不触发,待机0.04A,一般就是哪里有小短路,拆板,测主板的待机电压才只有7.75V,并没有短路,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故障。测PQ9 OPQ10的控制脚电压为17.7V,直接截止了, 根据电路找到PQ17它的控制脚电压低电平,顺着找到PCIN,也是低电平,继续找,找到PU1 LM393, 发现这LM393的3脚为低电平,2脚为3.3V,所以输出控制脚1脚就输出的低电平,而3脚由一对电阻分压得来,电阻阻值正常,直接对地量也不短路,就是一上电,18.8V的电压,一过PR12就只有1V左右了,百撕不得其姐啊,想想,应该还是那个电压的滤波小电容坏了吧,用风枪把那小电容 PC5拆了,一上电,待机0.02V,有戏了,开机,电流刷的上去了,此机修复,那个电容我也没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吧。

网友A:
忘了上个这电容位置的图片,

网友:
顺藤摸瓜,可以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不错  条理很清楚 学习了

网友:
不错啊楼主,修电脑就应该一步一步查,而且要细心

网友:
环环相扣!确实不错。

网友B:
应该补上电容,事虽小,但这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上个这电容位置的图片,

不错,很好的维修实例。

网友:
要装的。用久了还会烧芯片哦。楼主注意了。我修过很多这台机这问题了。起先也是取了。后来老是返修。

网友:
谢谢,我记下了,已经交客户了,再返修再说吧

网友C:
测主板的待机电压才只有7.75V,并没有短路,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故障。

----------------------------------------------------
你测得是公共点电压,不是待机电压,打错字了。那个小电容,料板上就能找到,收了人家的钱,不能偷工减料啊。

网友:
楼主写的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电容随便找个补补又不费时间要养成良好习惯

网友:
这个机器的隔保电路是很喜欢坏的

网友:
学习了    借鉴经验,维修无止境啊

网友:
楼主  净水机器吧    头绪不错

网友:
我之前修了一台也是这个地方出问题的    就是PACIN的上拉电阻无穷大了       补上OK

网友:
楼主还是蛮牛的啊

网友D:
难道是小电容漏电,可那也应该在电阻之前的电压就应该不正常呀,怎么过了电阻才不正常。百思不得其姐

网友:
是分压后的电压点电容漏电

网友:
刚开始干,仁宝的点火回路还没修到过,不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主板的待机电压才只有7.75V,并没有短路,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故障。

------------------------------- ...

说得对,接受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补上电容,事虽小,但这也是做人的基本道德!

好多小的滤波电容 缺几个 问题不大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不跑吗。。

网友:
不错  收获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小电容漏电,可那也应该在电阻之前的电压就应该不正常呀,怎么过了电阻才不正常。百思不得其姐

应该是电容漏电拉低了 VIN 19V经过PR10和PR14电阻分压点到PR12一端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