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闪,不跑码,求大神给点思路

楼主(2014-10-02):
华硕M5A78L-MXL3 PLUS 的板子。 拿到手里一看,CPU供电这边的电感和电容被硬物砸的不成人样。 换了个R56电感上去 和两个容量差不多的电容。复位和 时钟电压都正常。 不过复位灯每隔2秒闪一次。测PCI A15 电压3.3 在闪的时候会变为2,5 在变回3.3 V。  BIOS 刷过了。
串口芯片和网卡芯片都取下过,一样不跑 求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
我个人 觉得 这个要查下 上拉电阻 有电路图就好修

网友A:
华硕的先查电池有没有3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先查电池有没有3电

COMS电路正常啊。! 能触发。就是不跑。 电池也是3V 、

网友:
把供电,时钟仔细的查一遍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OMS电路正常啊。! 能触发。就是不跑。 电池也是3V 、

测下VDDA 2.5V正常不

网友C:
PCI时钟还没开,查查各种PG信号啊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VDDA 2.5V正常不

VDDA 2.5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时钟还没开,查查各种PG信号啊

PCI B16 有1.6V 啦。 晶振也起震了。  就是不跑吗。 还要查哪里。 哪个点。 现在就不知道了, 没思绪了。

网友:
内存供电仔细查一下,还有华硕的822排阻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