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不触发

楼主(2014-10-02):
前几天接到一台由外地同行发来的联想B470,接电待机0.015,按开关没反应。马上拆机万用表量下3 5V正常,开关3V也正常,(心想难道开关坏了)马上把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对地短接了一下也触发不了,好吧,要不刷个BIOS试试,但是刷完BIOS马上心凉了,因为也不是BIOS问题。哎还是打开图纸看看吧,当EC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应该发出RSMRST#_KBC高电平给南桥,但是当我测到这个信号的时候根本没电压,问题找到了EC坏了,立马从库存拿了个EC换了,几分钟过去换好了插电,死了竟然短路,原来由于自己的粗心大意把EC换错脚了,于是又拆开重新焊好,接电,嘿嘿自动触发电流哗哗的跳上去了,心想应该要亮机了,于是关电接屏看看,插电竟然又是待机0.015触发不了了,妹的难道是刚才换反的原因导致EC坏了,想在换一个EC看看,可是库存没有,于是就上网订回来试试。
隔天芯片到了马上再次换好EC上电,电流哗哗的跳上去了,关掉,在插电看看结果又是不触发EC还是没发出RSMRST#_KBC,难道RSMRST#_KBC被拉低了?搜索RSMRST#_KBC是经过R1912变成PM_RSMRST#给南桥的,断开R1912,RSMRST#_KBC 3.3V出来了,立马把南桥拆了换了个新的上去接回R1912 RSMRST#_KBC终于不被拉低了,按开机电流上去了断电接屏亮机了。总结RSMRST#_KBC不出其实是南桥拉低的,南桥坏。

网友:
楼主真是粗心啊,连EC都能换错脚位,下次注意一下,不过楼主最后的思路还是对的,要是一开始就查的话就更完美了,不错,好文章,支持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还是挺清晰的!

网友A:
EC 都能换反  太不注意了吧!但是还修好了 不错!

网友:
RSMRST低可能是程序问题 不过你这也是不小心 我们这没有EC的  呵呵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翻车的永远是老把式,在熟练也得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都能换反  太不注意了吧!但是还修好了 不错!

呵呵,我上次一台HP的桥都焊反了,但重新焊过后,机器亮了,

网友:
今天手上也有一台B470  现象和你的一样,不过我的是RTC-RST被拉低导致的     加焊下南桥就好了    不知道能撑多久!有谁遇到这种问题的忘给点指示

网友(2016-09-23):
南桥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南桥坏得多

网友:
EC换错了再换回来还能是好的?

网友:
这机子南桥问题出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