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VD因何不出CPU_Vcore电压

楼主(2014-10-02):
各位大师好!接收一个华硕X55VD机器,现象:出LOGO掉电,有时不显示出来直接就掉电.
PWM芯片是RT8885A,不显时无CPU供电输出,其开启信号P_CPU_VRON_PWR的3.3V正常,VRM_PWRGD为0V,还有什么条件影响CPU供电的输出???请老师们赐教一下!!!!等待中... ...

网友A:
没CPU电压时候有SVID吗? 这种情况最好换U试试,不行换个芯片。这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CPU电压时候有SVID吗? 这种情况最好换U试试,不行换个芯片。这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了。

SVID在CPU的PWM芯片引脚上吗,芯片上没有SVID,没CPUU,国庆期间,也没PWM芯片

网友:
PWM芯片RT8885A的工作条件都具备吗?MOS管有没有不良的,几相?,

网友B:
RT8885的工作条件我也不能说清楚具体都有哪些?PWM芯片是单相,它还输出一路好像是集显的供电!但都没电压

网友:
一路查过去,CPU无供电看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T8885的工作条件我也不能说清楚具体都有哪些?PWM芯片是单相,它还输出一路好像是集显的供电!但都没电压

哈哈,刷个BIOS吧,我有修道过。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修板新手,到处找点位图

网友:
手头有个X55VD不定时的掉电,有时能用一天,有时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刷个BIOS吧,我有修道过。刷个BIOS就好了。

刷过了,不定时关机,有时一显就掉,有时使用没问题,有些无从下手

网友:
华硕好麻烦,一不稳定难搞。VRM_PWRGD这个信号是不是要CPU供电正常之后才会出来啊?我修台式机都是要CPU供电正常之后才会出来,然后发给南桥跟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