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问题

楼主(2014-10-02):
本人一根金士顿800 2G内存,上到主板上先是诊断卡跑到C3不动,显示器不亮,后来反复插拔几次,能先是开机画面,但下一个页面没有字,跟着白屏。换其他内存好了。这根内存上其他机器直接不亮,请问各位大神能修吗?最好有具体的维修方法,小小白在此谢过!

网友:
显卡 。内存都看看

网友:
这样的内存我就是加焊一下好就好,不好就拉倒。没配件换。

网友:
用内存软件测试一下看看哪个颗粒坏了

网友:
其实维修价值不大,费劲半天,稳定不稳定还是个问题。专搞修内存的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