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刷BIOS 不能进BIOS 设置

楼主(2014-10-02):
   如题,Z475 升级BIOS   刷了两个高级版本的BIOS   。机器到是正常,,但无论怎么按  F2,或其它按键就是不能进BIOS了哦,,把键盘去掉用外接USB的键盘也不行。不知道大家碰到过吗

网友:
刷写错了。。

网友A:
刷回来试试是不是好了、不好你就嗝屁了、启动项可以用不

网友:
刷回就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回来试试是不是好了、不好你就嗝屁了、启动项可以用不

启动不可以用

网友A:
论坛上找个原来的刷回来吧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最讨厌的是刷了还丢MAC地址。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找个原来的刷回来吧

可是Z475通病就是需要升级BIOS 啊
必需要刷个高版本的BIOS    ,刷个原来的有啥意思啊

网友:
BIOS版本太高了,要刷低点!

网友:
版本刷的高了吧,换别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Z475通病就是需要升级BIOS 啊
必需要刷个高版本的BIOS    ,刷个原来的有啥意思啊

刷回来看看好用不、再升一次我去。。。。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BIOS版本问题吧

网友:
可是客户就是需要升级BIOS  ,现在除了不能进BIOS 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