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38l不充电 电池可以开机 电源可以开机

楼主(2014-10-02):
pp38l电池和电源都分别都可以开机,同时接也可以开机就是没有充电,  dcin19V   acin经电阻分压得到2.3V    ldo5.4V   bst5.4V  vcc5.2V   在没换充电芯片时REF 3.2F换了之后REF电压不稳定 不停的往下掉电压    会不会还是冲电芯片问题呢    换充电芯片前跟换充电芯片后ACOK都是0V    scl sda 一直都是3.3V   iinp0.2V左右     现在没思路了 求各位大神们指点下   芯片是8731

网友:
今天过来REF都没有了    会不会还是充电芯片呢?充电芯片换过   开始的时候有

网友:
检查外围电路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