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4-10-02):
                           不过内存的维修方法

一:更换内存条

二:换槽插

三:用不锈钢镊子背刮内存槽

四:CMOS放电

五:刷BIOS

六:测内存的工作条件
1.              主供电                          参考供电

         一代      2.5V                             1.25V

         二代      1.8V                              0.9V

         三代      1.5V                             0.75V

2.测内存的SPD  (相当于内存的BIOS)   3.3V

3.测内存的时钟,来自于北桥,用万用表测为0.2至0.6V之间

4.只有三代内存才有复位

5.测内存阻值卡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对地值,分别一致

6.加焊内存槽与NB之间的排阻

七:若以上条件都正常,则加焊显卡,显卡虚焊会导致不过内存

八:换北桥

网友A:
七:若以上条件都正常,则加焊显卡,显卡虚焊会导致不过内存   应该说明。集显是在北桥或者CPU内的,

网友B:
独立显卡虚焊也会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立显卡虚焊也会导致不过内存,、

是的,老师就是这样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若以上条件都正常,则加焊显卡,显卡虚焊会导致不过内存   应该说明。集显是在北桥或者CPU内的,

是啊,应该是集成在CPU内的比较多

网友C:
如果电容有问题也会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容有问题也会不过内存

老师没有提过,不过谢谢你了,让我又知道了一点经验

网友D:
这是公式化了的东西,谢谢总结整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公式化了的东西,谢谢总结整理!

这是我们的笔记,是老师整理的,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F:
楼主在那里学习的,怎么自我以为有一半对,一半不行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在那里学习的,怎么自我以为有一半对,一半不行的呢

我在广州这边学的,请问你们的不一样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们的笔记,是老师整理的,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只能提供个检修思路,细节的地方还需自己不断积累实践。

网友H:
是培众 黄老师的 学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只能提供个检修思路,细节的地方还需自己不断积累实践。

这个是肯定的,经验多了才知道哪些该注意,何况现在还是小白一个呢

网友I:
显卡虚焊也会导致不过内存  现在想来遇到过这类机子但没怎么在意。今天算是学习了。可惜呀没分给你了。

网友:
能否解释下内存不过,与无内存供电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卡虚焊也会导致不过内存  现在想来遇到过这类机子但没怎么在意。今天算是学习了。可惜呀没分给你了。

那以后再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培众 黄老师的 学生吧!

废话,我们还是同学呢

网友:
不错的经验分享,记下了

网友:
谢谢你的笔记。还可以

网友:
内存上好像也有一对时钟

网友(2015-02-01):
楼主总结的很不错。

网友:
遇到过了,不过显卡导致不过内存的

网友:
总结性东西,也不错。

网友:
就拍在纸上能看清 到板子上找不着呀 ,

网友:
天天上迅维修维修网,向高手学习新知识

网友:
现在还去学维修呀,有点过时了。

网友:
如果问题都这么列出来 顿时觉得简单了

网友:
干脆把内存测试脚位也写上啊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以后有的参考

网友:
不错,这些总结的很好

网友:
泉泉你真的很无私,好资料总是给大家分享,向你学习了!!

网友:
我觉的你说的第七条有点说不过去,显卡虚焊会导致不过内存,那显卡会管内存吗?没听说过显卡管内存的,它们之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只听过桥、CPU管内存的,如果内存槽那边供电信号所有的都正常的话,那谁管它就找谁去。
哭笑之间
赞同,这个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详情

网友:
我觉的你说的第七条有点说不过去,显卡虚焊会导致不过内存,那显卡会管内存吗?没听说过显卡管内存的,它们之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只听过桥、CPU管内存的,如果内存槽那边供电信号所有的都正常的话,那谁管它就找谁去。

网友:
九: 换板 十:退机

网友:
我也遇到同款机器了。期待搞好呢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期待能搞好

网友:
总结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觉的你说的第七条不点牵强,显卡虚焊会导致不过内存,那显卡会管内存吗?没听说过显卡管内存的,它们之间 ...

赞同,这个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
如果是一代 二代 不过内存也要加焊显卡 吗 ?这检修步奏我看也就只能写在纸上。实际还是差距很大

网友:
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时钟,数据也不可不检查呀!

网友(2024-12-21):
总结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