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显卡的维修

楼主(2014-10-02):
                         不过显卡的维修方法

一:显卡由于发热量大,所以损坏和虚焊的机率很大,大部分是由于显卡本身虚焊或损坏引起的,一般先加焊,加焊后不行,则更换显卡
   120度                  160度                190度
   50S                     50S                  200S

二:在更换显卡之前可先测显卡的工作条件,如果条件异常则先修条件
1.        显卡供电(最少有五组)
1.8V   1.5V   1.25V  1.2V  1V左右
在显卡背面的保险电感或滤波电容上测,缺失任何一个供电都会导致不过显卡

2.        测显卡的时钟信号,在时钟芯片上测  100M

3.        显卡的复位PLT_RST,无线网卡22脚 3.3V,无则是显卡的问题

4.        测显卡与NB之间64颗耦合电容,面向显卡端,64颗全部一样,一般为几百欧(有的有两组数值)

5.        屏接口,VGA接口,HDMI接口的数据线对地值

屏接口(单六或双六的对地值)

VGA接口(R  G   B  和 行场信号的对地值)

HDMI接口(单六的对地值)

   6.若以上都正常,则更换显卡

网友A: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的呢?

肯定是笔记本的了

网友B:
提供了检修思路方向!谢谢了。如果再细致点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供了检修思路方向!谢谢了。如果再细致点就更完美了!

老兄,知足吧,这可是我们的内部资料,别太贪心

网友:
呵呵,满足了,没事好好研究,找图纸测测

网友C:
你这些东西作用真的不大 真正修的时候 用的不多,你是在学校待的吧

网友:
PLT_RST#是南桥发出的复位,怎么变成显卡的拉。

网友:
写得还可以。顶下

网友(2016-11-10):
提供了检修思路方向!谢谢了。如果再细致点就更完美了!同意楼主

网友:
感谢分享 这个资料的确很重要

网友:
谢谢版主分享  不知道版主在哪;工作

网友:
版主不愧是版主 厉害啊

网友(2020-10-26):
引用 网友C:
你这些东西作用真的不大 真正修的时候 用的不多,你是在学校待的吧

真正修的时候还是需要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