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式不触发,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4-10-02):
测得电压为,COMS跳针上有3。3V晶振有压差0。6 V 0。3V   PCI B10 3。3V

开机排针3。3V有跳变,,IO 75 有电压3。3V有跳变   72 3。3V    67脚有待机3。3V v
85脚待机没有电压

南桥芯片上测得有小电容有3。3V  1。2V电压 。

VCCDSW深度休眠供电     5.DPWROK    6。RSMRST#这几个在哪里测量。。。

小白请高手指点一下,问题在哪里。请高手判断一下。学习中。。。。
接下要还要测量哪几个点。

网友:
全板有无短路啊   32.768是不是起震

网友:
你说的几个电压一般在IO可以测到吧

网友:
有VCCDSW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A:
南桥短路没有 看看开关电压 排阻   。。

网友:
打USB阻值正常的,还有可不可以打南桥上的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短路没有 看看开关电压 排阻   。。

开关针电压正常,到75脚都正常,南桥打过USB正常啊.南桥怎么判断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