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Z40HR S0203-2不开机

楼主(2014-10-02):
     索尼S0203不开机待机电压0.006开机没有一点反应3v5v没有出来 3v5v线性电压出来了 BIOS刷过 现在看这边不太对 只有0.07v  对地组织正常 EC也换了EC供电正常 如何把EC复位修出来

网友A:
EC得到待机供电,时钟就会发出复位。一般叫ECRST#,WRST#,VCC_POR,追查来源

网友:
EC条件都没查玩换EC。 按开关没反应,开关针脚有电没有?刷BIOS 测量了BIOS的供电。对地值测没有?
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桥的待机供电, 时钟 复位都查了没有? 这个机器没修过,不过线性的3V 5V都有,那么3v 5v 应该是触发后由EC开启,还是 查触发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得到待机供电,时钟就会发出复位。一般叫ECRST#,WRST#,VCC_POR,追查来源

复位一般是EC得到供电后,由待机供电经过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延时产生的复位吧!不是时钟发出复位哦!
这个图纸我看了是经过一个排阻过来的。如果只是没有复位的话,重点查这个排阻。

网友:
在上传一直时序图,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开关针脚正常EC开关脚正常 RST对地组织正常 电阻电容正常  还是要直接换个看下

网友:
大部分图纸和板子对不上号  就这个图纸还可以

Z50 HR_-1m_030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