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分享下这两天修的几片板子(P5G41T-M LX3再出新问题)

楼主(2014-10-02):
下班之前先把帖子发了在下班- -
这两天维修室搬家。就没发帖子了。很多记录也没有记下来。这国庆两天就记了一点。有些也没图片。没拍。不要嫌弃哈。
第一片:华硕P5G41T-M LX3

开机不跑码 有复位  各电压正常,测各信号正常。
测各822正常。
摸南桥发烫,南桥桥供电发烫。换南桥后,不发烫。桥供电变0.8V  VDDA也变成0.8V
上U测试掉电,不上U不掉电。供电MOS管 G极10V电压正常。更换两个MOS管修复 。这里应该是VDDA的管子不良。我是为了保险两个都换。

第二片:MS-7309
开机掉电

插P4扣掉,不插不掉。 测的Q10坏。换CPU上管Q10 修复
第三片斯巴达克MA3-780LSG
不定时死机

加焊NV北桥问题解决
BIOS是双BIOS分 D3 和D2  两份
斯巴达克 MA3-780LSG

网友A:
你这个说得太不细了吧,一般学员可没你这种技术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现在多钱一月。。。。先了解一下市场

网友:
维修量真大啊

网友C:
这是土炮。行吗,做ATI爆的厉害吗

网友D:
  第五片不太明白,要是加点简图就更好了

网友:
土炮不错,小巧玲珑!

网友:
台式机板子,是要钻研一下了,有的台板不便宜了

网友:
土炮BGA是亮点,2温区的吧,跟我的差不多,无铅都能轻松应对

网友:
焊台挺不错的     楼主技术了的

网友:
楼主修这么多主板辛苦了

网友:
供电MOS管 G极10V电压这里明显是异常的,排除相连供电管理芯片故障,可以更换MOS管试下,这里VDDA 2.5供电是不是3.3V经过MOS管转换得到的呢?

网友:
你这土炮是一个看点,,,

网友:
看来技术都好好 啊!想知道那BGa是自制的吗?花了多少钱,能否也教一下我自己做个?????万分感谢

网友:
好家伙,DIY的BGA,。土豪我们交个朋友吧。

网友:
这里IT8282M    11脚PG无输出,楼主这里也可以断开这个引脚后级与南桥相连线路判断芯片故障。

网友:
有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说得太不细了吧,一般学员可没你这种技术

我也是因为当时没多大拍照。 没空去写详细 只能这么 简单说明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现在多钱一月。。。。先了解一下市场

我不是老板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土炮。行吗,做ATI爆的厉害吗

能干桥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的技术真利害,看这贴后我觉得以后我也要经常总结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技术真利害,看这贴后我觉得以后我也要经常总结才行

总结以后免得忘记了 还可以翻回来看看。

网友:
lz的焊台妞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第五片不太明白,要是加点简图就更好了

等于  8802A 的管理芯片 发出的VRMPWRGD 控制 601导通  然后 602截止  602的C极外部上拉 南桥VRMPWRGD  而此时我的主板  8802A发出的电压偏低。导致601 不导通 而602  B极被上拉高电平而导通 使南桥无法收到VRMPWRGD   不想更换 8802 就直接把601的 CE 两个极 相连 直接导通 使602截止 则南桥成功收到VRMPWRGD高电平

网友:
  为什么 不叫老板 卖BGA

网友G:
撸主   哪一期的学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撸主   哪一期的学员?

7月份的 你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等于  8802A 的管理芯片 发出的VRMPWRGD 控制 601导通  然后 602截止  602的C极外部上拉 南桥VRMPWRGD   ...

把601的 CE 两个极 相连 直接导通 使602截止 则南桥成功收到VRMPWRGD高电平,故障应该出在Q601三极管本身,楼主这里没有料件进行代换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把601的 CE 两个极 相连 直接导通 使602截止 则南桥成功收到VRMPWRGD高电平,故障应该出在Q601三极管本身 ...

没换过。不想换。 直接焊一下就可以了。个人感觉不是三极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没换过。不想换。 直接焊一下就可以了。个人感觉不是三极管问题。

那故障出在芯片上。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那故障出在芯片上。

基本是芯片问题。所以懒得换

网友:
华硕那个G41的二个场管发烫我也遇到过,换了也是烫,可能是桥坏了,通病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基本是芯片问题。所以懒得换

这里用镊子短接三极管CE级解决故障是不是要断开本身B级与芯片对应引脚相连的线路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里用镊子短接三极管CE级解决故障是不是要断开本身B级与芯片对应引脚相连的线路才行呢?

不用断开即可

网友I:
第一块为什么换管子呢?原理何在呢?求解。

网友:
断开的话,短接三极管CE级主板是不会有复位的,即VRMPG这个工作信号也会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一块为什么换管子呢?原理何在呢?求解。

这里楼主判断管子不良依据应该是控制和输入级电压正常而输出端电压偏低所以才更换管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