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前摄像头不能用

楼主(2014-10-02):
今天买了买了一个二手苹果4,买的时候没有看摄像头,用了一会才发现前像头不能用,其它一切都正常,就是后摄像头切换前摄像头的时候会卡死,然后要重新关了此功能才能用,请问各位大神此情况是怎么回事,因为本人不是修手机的,所以只能求助了,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换新的摄像头个试试啊

网友B:
如果你自己不修手机我觉得最好不好搞,手机拆了就装不了,螺丝小,可以用就用用,非专业不要拆换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自己不修手机我觉得最好不好搞,手机拆了就装不了,螺丝小,可以用就用用,非专业不要拆换配机

好的,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摄像头个试试啊

我不会手机啊,会的话就换了

网友C:
什么系统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系统版本的?

是7.1.2版本的

网友:
都6了还用4?

网友:
便宜啊老大,我又不是土豪

网友D:
淘个摄像头更换,有视频教程,

网友E:
后盖两枚螺丝拆掉,再把后盖往上面个推(裸四口相反方向),你就会看到主板,再后置摄像头的位置有个贴片有几枚螺丝,取下贴片,看到主板从左到右,第三根排线扣下来就是前置摄像头,换个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个摄像头更换,有视频教程,

好的,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盖两枚螺丝拆掉,再把后盖往上面个推(裸四口相反方向),你就会看到主板,再后置摄像头的位置有个贴片有 ...

我拆开看到那排线断了,现在已经修好,谢谢各位了,有你们真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