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MLE V2全部USB不能用,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10-02):
一块ASUS M4N68T-MLE V2主板,全部USB不能使用,测量USB供电5V正常,对地打阻值都是518左右,按理应该都是正常的,桥是NVIDIA的,请各位给个维修思路,是不是桥虚焊了引起的?

网友:
进BIOS里看看USB是否被禁止了。

网友:
没有禁止,BIOS设置正常。。。

网友:
USB好像是南桥管吧,查南桥

网友A:
USB供电是不是双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是不是双路供电

USB本身供电正常,有5V电压/

网友:
有5Vsb但有可能带不动负载要转换vcc才能带得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