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无CPU电压,电流为0.25左右。

楼主(2014-10-02):
修得没有思路了,NEC电容临时用2000UF的台机电容代了,芯片换了,没思路求教:
   ISL6262ACRZ  ,VIN 20脚 ,19V
                          VDD 22      5.13
                          PVCC  31脚,5.14
                          VID 1-7 分别为 0  0  0  0  0  1.05   0
                          VR ON 44脚   3.3
                         DPRSLPVR   45   0V
                          DPRSTP#    46    1.04V
                         CLK EN #      47     3.3
                         3.3V              48     3.3
                         PSI#               2      1.04
                         PMOM         3        O
                          VR TT#      5        3,3V

看一下,条件均满足,但是还不出CPU电压,,各位大哥帮我分析一下吧。。。

网友:
一般这个情况换了主控就好了,不知道你这个怎么回事,再换个试试呢

网友:
呵呵,好了,,,用六个电容代了就好了。。台机不知道为什么不行。。临时代用的。。

网友:
、哦   不可互换啊   明白了

网友:
修了不下100台了,都是干掉n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