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热风枪升温时间

楼主(2014-10-02):
热风枪850不是数显的,风速3档,温度4.5档,从打开开关到能焊接,需要5分钟预热时间,温度我是看发热芯颜色微红为标准,看到一些视频演示,开机就焊接,不知大家的热风枪预热时间多长时间。
我的傲月850热风枪是买的二手货50元。

网友:
     一般的热风枪的预热时间都是比较短的。几乎是打开开关就焊接的!   5分钟预热时间应是不正常的。如果以前焊接是正常的。据经验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个发热芯试试!(热风枪850用的发热芯没数显的热风枪的发热芯用的好。自然性能等也会较差些)。

网友A:
发热芯颜色微红到红再到暗是循环的,因为风枪在不断的调控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热芯颜色微红到红再到暗是循环的,因为风枪在不断的调控温度。

我的风枪可能是可控硅控制的发热芯,急用的时候感觉太慢了。温度打到6档热得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风枪可能是可控硅控制的发热芯,急用的时候感觉太慢了。温度打到6档热得快点

    有些热风枪850的温控多采用热敏电阻实现的(两个线就可以了)。这种结构相对于有数显(4个线:2个线加热 2个线温控)的自然在使用上会有差距的。

    但如你所说打到6-7档能用。也就不属不能用之列了!    合适的风量调节和温度调节能用的话。风枪是基本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