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 T42无线网卡 不好用

楼主(2014-10-02):
我发现IBMT40  T42无线网卡 老不好用   能搜索到信号   连一个信号半天连不上  换无线网卡模块  也不行  这是咋回事呀  碰见好几个本子都是这样。请教大家了

网友:
驱动的问题,或修改路由器设置试试

网友:
将无线路由器的密码类型设置无或TKIP试试

网友:
无线网卡的20脚隔离。

网友:
有用过USB无线网卡试过吗

网友:
能接受的话,整个外置的USB无线网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