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68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4-10-02):
前两天接到一台客户机,是清华同方的,故障现象是可以正常开机,可以正常看电影,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只要一开全屏模式,就会变为屏幕全黑,但是声音还有,按ESC键还原回普通模式就可以正常使用,请问各位大神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麻烦告诉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
重做系统试试先

网友:
系统做了吗

网友A:
先检查驱动,驱动正常,那就是显卡本体性能不良,不能在高分辨率下工作。

网友B:
驱动,重上合适的驱动

网友:
肯定早就重装了,还是一个鸟样

网友:
重新装过了,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重上合适的驱动

驱动是合适的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驱动,驱动正常,那就是显卡本体性能不良,不能在高分辨率下工作。

驱动是好的,就是用的时候一切都正常,但是不能全屏,我要彻底崩溃了,没有遇过这么坑的机器

网友C:
应是显卡的问题呀!记得当显卡不行时玩游戏就是黑屏,声音却正常。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双显卡的,停用一个显卡试试。不然就装官网的驱动。还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双显卡的,停用一个显卡试试。不然就装官网的驱动。还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谢谢你的提醒,回头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是显卡的问题呀!记得当显卡不行时玩游戏就是黑屏,声音却正常。

谢谢大神,明天重做一个显卡看看

网友E:
听朋友说显卡是通病,但首先排除驱动和系统先,软件也会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朋友说显卡是通病,但首先排除驱动和系统先,软件也会引起的

问题是重装了系统,而软件也没装啊

网友:
软件 排除了 就是 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