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 电流0.58 是什么问题 知道的说下

楼主(2014-10-02):
b470e  电流0.58  是什么问题  知道的说下

网友:
请知道的说下

网友A:
这个电流可能CPU供电都没出来。

网友B:
测一下整板电压吧,时种和复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可能CPU供电都没出来。

cpu电压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整板电压吧,时种和复位吧

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吧

网友:
忘有修过这个问题的大神  说下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台好像也是跑到0.5,后来吹了下北桥电流就上去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
是HM55的桥。桥的问题比较大,测测复位

网友:
供电出来了,可能是没过内存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大,测测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