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掉电

楼主(2014-10-02):
手上有一片E430独显的板,现在问题是亮机掉电,进BIOS也掉,进PE也掉 进系统也掉电,测了各路主供电无异常 刷过BIOS故障无变化。感觉没什么思路了,大家来帮忙分析下,谢谢各位!
掉电

网友:
温控呢,楼主查过了吗

网友:
掉电后还能马上开机启动吗?系统最小化试机。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大概亮机多久掉电?

网友:
亮机一会就掉 ,感觉加焊显卡没理由,温控有可能。

网友:
上次修过 IBM t410 进bios不掉电 PE不掉电 只要装系统就掉电 BIOS刷了 CPU 内存,硬盘 都换了 最后没找到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机器没修上客户拿走了 希望楼主能修好经验分享下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头疼啊 掉电的问题 最难搞

网友:
掉电后以再次触发 ,进BIOS选 项也掉电,进PE还没进就掉了,进系统也是同样,,,,,,,,温控电路没问题。

网友:
手里一台也是 WIN8系统 一输入密码就掉电 偶尔进入桌面 点个程序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