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70T-D3L 不理解求助

楼主(2014-10-02):
故障为开机测试卡的复位灯过3秒闪一下, 闪几次就断电 ,可以再次触发。量到Q355 的3脚CPU_PWRGD时发现R2755掉件。但是不装R2755时  Q355的2脚为0V,开机过后3脚为1.5V=CPU_PWRGD,不跑码。装上R2755时,Q355的2脚为3.3V,3脚为0V,开机过后,Q355的2脚为0V,3脚为1.5V.能跑码。此处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此处装不装R2755好像都一样,但是为什么不装就不跑码呢?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此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人家主板原本就有R2755的!你却偏要验正不装R2755时的情况!有意义吗?看在你执着的份上说两句,装和不装R2755时出CPU PWRGO的时序不同。

网友B:
这里延时  10微秒出  CPU PWRGD     所以你不装   那电阻是不行的   RC延时    RC延时  R没了你说呢?

网友:
修到同样问题,请问控制Q309的CPU_PG_SB为何一直为低,南桥要得到什么条件才肯放开它

我强制开启Q309结果还是没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主板原本就有R2755的!你却偏要验正不装R2755时的情况!有意义吗?看在你执着的份上说两句,装和不装R2 ...

修到同样问题,请问控制Q309的CPU_PG_SB为何一直为低,南桥要得到什么条件才肯放开它

我强制开启Q309结果还是没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延时  10微秒出  CPU PWRGD     所以你不装   那电阻是不行的   RC延时    RC延时  R没了你说呢?

修到同样问题,请问控制Q309的CPU_PG_SB为何一直为低,南桥要得到什么条件才肯放开它

我强制开启Q309结果还是没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到同样问题,请问控制Q309的CPU_PG_SB为何一直为低,南桥要得到什么条件才肯放开它

我强制开启Q309 ...

我猜是时序不对

网友:
边上写着嘛,延时10US出CPU_PWRGD,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