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梅捷主板

楼主(2014-10-02):
我手上有一块梅捷N7HM3-GR的主板;原先是CPU供电偏低;后来换了个RT8855芯片后电压是正常了;可是就是NB那个模块的供电没有出来;其他项供电都正常产生了;PG也正常发出了;可是复位不正常了;开机触发有复位;过几秒复位就没有了;查了下是总线供电没有了;可是CPUPG正常发出了;桥也收到了CPU_VLD;桥就是没有发出HT_VDDEN信号;取下BIOS复位就正常了;还有就是BIOS的第二脚电压只有1.5V;求各位大大给给思路

网友:
NB那个模块的供电没有出来,总线供电就会没有,先想办法把NB供电修出来。

网友:
好吧;那我在换下RT8855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