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80的艰难过程

楼主(2014-10-03):
客户送来一台笔记本,长城e80,945芯片组。故障是开不了机了,问下有没摔过进液,客户说没有,拔电池插上电流表卧槽5a大短,跟客户报价后客户留电话就走人了。拆开测各大电感对地不短,公共点对地只有130多,断开公共点不短了,上网查图纸,但是逛了半个钟头都没找到,逼着烧鸡大法伺候,烧到一个p管很烫,p管是好的,但是为什么会烫呢,答案只有一个:后面短了有大电流从p管流过就烫了!拆下p管在p管的脚再烧鸡,不能不说像我们手这么粗糙的真难感觉出来,最后烧到一个电容,在料板换上不短了,但是系统待机供电没出啊,奶奶的这个没图纸不好搞了,对着板号找了个清华同方v40的好像差不多,将就着看吧。量芯片rt8223的主供电和开启信号正常,不啰嗦了换!手头上又没这样的芯片,看看有没代换的先,壹佰度好家伙啊,可以用51123的刚好手上有,换上以为可以了,还是没上去量下有5v没3v,不对啊难道不能代换吗?不想搞了,想丢给同行搞,但是又不服啊,都修到这里了,加焊芯片涛声依旧,盲测下测到3伏上管击穿,换上好的心想这下可以了吧,结果尼玛卡在了0.56,各大一级电压都出来了,难道是干桥了?没思路逛逛论坛看看通病先,刚好别人喊上门,那就出去透透气再回来搞,回来电流到0.46了,而且要按两次才有反应,难道排线问题?拆开开关排线一看吓尿了!好几根脚都跑一起了,上家做的好事怪不得拆开看到这么多焊油,这个开关排线32脚的被洗板水腐蚀的不成样子了没法还原,上网订条回来看看,后天继续搞。

网友:
同病相连吧!手里一个e80,拆开看pq51烧了,待机51120烧了,没图纸,先换芯片试试吧

网友:
把芯片给换了

网友:
我的换换就好了,图纸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