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cpu AMD Athlon 64 X2 双核 6000+温度过高

楼主(2014-10-03):
主板是华硕 M2N32-SLI PREMIUM,08年老机器了,一放机箱就过热司死机,散热风扇换过,亲高手分析下是cpu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大哥发错地方了,那也得换下看看啊,这谁能告诉你

网友:
估计是CPU的问题,我有一个5400+的也是,冬天一开机CPU都是60多度,我一直是把机箱盖子打开在用,换个好的点风扇,再把机箱后面加一个12CM的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
amd的处理器都容易有这种毛病4000+ 4400+ 5000+等坏的很多

网友:
把cpu4个角踮起来点试试

网友A:
论坛有一个帖子有解决AMD  CPU温度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一个帖子有解决AMD  CPU温度高的,

请问楼主 是那个帖子解决了AMD CPU 的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是那个帖子解决了AMD CPU 的高温

这个我也是看帖的时候看到当时也没太注意,楼主你找找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