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怎么搞。。

楼主(2014-10-03):
唉呀,今天接一台DELL LA-4841P笔记本,有待机,不触发,一看问题应该出在EC周围,3 5V都有,按时序测量到RSMRST#,这个信号EC没有发出(BTN信号都有),断开后级,确定确实是EC没有发出这个信号,于是查条件,主供电有,EC也换过了,EC也有复位,晶振也换过了。还是开不了机,谁修过这类例子,跪求帮助,问题不应该是在南桥啊。。。

网友:
按开关的时候,EC的脚有3V的跳变,死活不出RSMRST#,,就算是开机后变高电频,也应该有啊,现在是任何时候都不出这信号,大家看看这时序,修过的朋友支个招,感谢!

网友A:
请问rtc_vcc rtc_rst# 正常吗,测过RSMRST#对地值吗 挑起RSMRST#测过有输出吗

网友:
刷BIOS试了吗

网友:
先刷BIOS再说。

网友:
可以查一下EC其它的条件正不正常

网友:
如果没有刷BIOS 建议楼主先刷个看看

网友:
刷过BIOS了,1楼的条件都查过了,都是正常的,EC换了三个了啊,不应该没有这个信号开不了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rtc_vcc rtc_rst# 正常吗,测过RSMRST#对地值吗 挑起RSMRST#测过有输出吗

刷过BIOS了,1楼的条件都查过了,都是正常的,EC换了三个了啊,不应该没有这个信号开不了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rtc_vcc rtc_rst# 正常吗,测过RSMRST#对地值吗 挑起RSMRST#测过有输出吗

3V线性电压和AVCC都查过了有,EC_RST#也有, ,还有什么条件吗?

网友:
图纸有个上传错了

网友:
ec的lid信号查了没

网友:
搞烦了,重新订芯片了,也许上次用的两个型号差一点点就是不能用。。。

网友:
RTC电路,EC的待机条件都要查。

网友:
订了芯片换上好了吗?

网友:
楼主不是要 换南桥吗   换了 没有

网友:
按时序来看RSM信号是出在跳变信号之前,你说开关跳变都有了,而RSM没出,还是查查南桥到EC之间的线路吧

网友:
想知道最后是怎么修好的,EC条件都有,应该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