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不开机

楼主(2014-10-03):
SONY PCG-51111T开机电流跳到0.7瞬间掉电 CPU不出电压,换过南桥和CPU芯片一样

网友:
刷BIOS呗,还不行的话换EC,0.7连硬启动都还没完成

网友:
一般像这样多处都是PG信号的问题

网友:
楼主基本功不扎实啊,没得供电,关南桥CPU啥事,,你首先从CPU没供电往前查,查到哪个电路没得供电,就从他下手,CPU一般是最后一个开启的电压,如果光是CPU没供电,那就更好修了,查CPU供电芯片条件,CPU供电公共点。

网友:
从电流跳变来看,应该只是CPU没供电或是才开始复位,出了问题

网友:
芯片的供电,开启信号都正常吗?就换芯片啊!!!!

网友:
你有换过内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