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4-10-03):
    昨天很晚的时候接了台同行的机器,机型为华硕k42jc,他说是冲不进电,因为很晚了,就放到一边先,今天拆机出来后就不触发了,吓死我了,这机器不是不充电吗?  怎么变不触发了,我马上又插上电池,又可以开机了,现在问题就是用电池可以开机,插电源不能触发,这是什么问题啊,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电源接口附近一小电容,多半是他短路了的。搞了几台了。

网友:
这不是更好修了么他说的不充电很有可能就是保护隔离那段、现在不装电池不触发肯定是保护隔离了啊

网友:
先换成原装电源症状一样则主机上电路工作有问题,以你目前的水平最好继续找同行或寄到迅维维修部,不然问题会搞大的.

网友:
很好修,查EC前面电源或电池检测信号。。往前面查起走,可能有门电路这些出了问题。

网友:
目测适配器检测信号ac_in_oc好像是这个吧

网友:
楼上几位大神已经说的挺清楚了,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再说的详细点,就是适配器到公共点之间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2018-04-25):
这个 一般都是隔离电路问题,这种好修哦。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保护隔离的问题,说的再详细点很有可能是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问题,不过你的水平有限 建议送修

网友:
这个按前面几楼大神的意见就简单了,你从电源头开始查起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具体就需要自己搞张点位慢慢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