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26QF的EC带程序吗?

楼主(2014-10-03):
像EC芯片有哪几个型号是带程序的?
芯片

网友:
新机器EC带程序的很少见

网友:
kb926的不带程序

网友:
看SPI脚啊,

网友:
KB926QF不带程序的, 9012是代程序的

网友:
这个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A:
不带程序的哟

网友:
代程序的EC可是很少见的

网友:
这个EC只有版本 A1 B1 CO EO B2 D3等等版本,有些版本不一样不能代换,有些可以,好像不带程序。。。

网友:
贴有纸带程序,没贴纸不带程序

网友:
这个不带程序,我都换了几个了,都不是从料板上换的

网友:
一般的都不会有的个别例外

网友:
找个对应的电路图一看便知晓,只要BIOS在EC下都不带程序

网友(2014-11-17):
上面一个点带胶的就是有程序的,没有胶的就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