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判断主板坏还是AMD CPU坏方法?

楼主(2014-10-03):
一块华擎N68-S UCC 的AM2主板,cpu是2400,测cpu供电1.1伏,检测卡有复位不跑马,点不亮。手头没确定好的cpu,也没有好的AM2主板,请问高手,能否判断是cpu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手摸这个2400cpu,不烫。插其他几个有问题的cpu尽管点不亮,但烫手。

网友:
不是CPU的问题,主板信号问题。。

网友:
如果点都不温热,那只能说明CPU没有工作,也不一定就是坏了,也有可能是外围信号问题。

网友:
说说电流如何跳变的。。

网友:
点不亮又有电压,只能说明电压不够。。。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感觉cpu坏了

网友:
看看其它电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