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KL-AM SE无复位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10-03):
今天接个华硕的P5PKL,师傅给我弄试试,接板,目测全板无损伤,上诊断卡,复位常亮,测下供电CPU 总线 内存 南桥都有,唯独北桥供电0.4V不正常,看下板子北桥供电是由一个IC RT8105和一对对管发出,于是拆下对管,打了下阻值,不正常,拆下IC RT8105,阻值恢复正常,从料板上拆个8105和对管换上,北桥供电1.25v正常发出,但还是无复位,心想会不会是时钟问题,这个时钟也容易坏,测下PCI槽B16 1.6V时钟正常,时钟33M经过33欧的排阻,时钟芯片第9脚PG 3.3V正常,这下有点没头绪了,师傅说加焊下南桥吧,干就干,上焊台,还是原样子,板子拿到手,继续看板子,目光看到了IO,打开点位图,+1.25V_GMCH_OV#这个信号电压被拉低,继续测IO对照这点位图,发现多处电压被拉低,于是换个IO,上电跑马亮机,好吧 各位由于时间短没来得及拍照,只有枯燥的文字,多多包涵,慢慢看吧,说不定会帮到你

网友:
怎么不先量一下io啊在换南桥

网友A:
灌水,灌得也太没水平了吧?

网友:
加图看起来就比较好了,这样要一定的理解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水,灌得也太没水平了吧?

新手看不懂,只能瞎灌。看到你的回复,才知道灌输也要有水平

网友:
没想到无复位IO也有关系,学习了。

网友:
,+1.25V_GMCH_OV#这个信号是什么的

网友:
我有一块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水,灌得也太没水平了吧?

别误会哦,我可不是要提醒你提高灌水的水平,是要提醒你灌水是会被扣分的

网友:
看看供电正常不,供电正常查时钟!

网友:
怎么突然去查IO了,真不懂- -

网友:
+1.25V_GMCH_OV#这个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额,怪我没讲清楚,你们不要纠结+1.25V_GMCH_OV#这个是什么信号,这个是北桥那里的一个供电与IO相连,只不过电压被IO拉低,我只列举这一个信号,因为之前北桥的供电也不正常,所以就关联到了IO,所以才去查IO的

网友:
有图就是好

网友:
+1.25V_GMCH_OV# 这个信号是不是检测北桥的供电过流检测

网友:
原来没有复位和IO损坏有关系啊,下回修的时候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