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内存插槽故障求助

楼主(2014-10-03):
2条插槽一条是2g正常,另一条插槽加1g内存。在bios可以认出,但单插这条插槽就启动不了,进windows系统属性也可以认出,但是可用内存显示是1.6g可用(插4g条也一样)。求高手解答。谢谢!
Windows

网友:
进系统去官网下个bios刷下试试呀。

网友:
刷过新版本也一样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想想就头疼

网友:
就没看看架构谁控制的内存?。。。。。。。。。

网友:
刚才加一条上去后进入系统卡死,屏幕有点花屏,用手动一下加的内存后屏幕会闪烁,估计是插槽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