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杰236lm 显示器老是烧电源IC 各位老师进来几点下?

楼主(2014-10-03):
故障现象如下: 拿来的时候接市电指示灯不亮  拆机 发现电源板无输出了 电源IC为LD7904 淘宝发货 换之 5V输出有了 接驱动板  指示灯亮了 接LED灯 按开关 有吱吱响 AOC 待机画面出现  接上信号 能显示 5-8秒后 黑屏  测试 电源IC LD7904嗝屁了  怕质量问题  再换一个  同样现象 5-8秒后 电源IC嗝屁  在这里请教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 谢谢 ~~~~~~~

补充内容 (2014-10-5 09:54):
大家好 已经修好了   原因是芯片附近的两个二极管 阻值都是正常的 其中一个有问题 换了就好了  有时候测的正常 不一定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真不好测试,看下IC周边元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还有没排除的故障,这是肯定的。

网友:
IC质量也是个问题,

网友:
单独带负载试一试

网友:
该芯片具有过压保护/ 过载保护/ 内建过热关机功能,还会烧掉,是不是质量不过关阿

网友:
估计电源板还是有短路吧...

网友:
要检查一下300v正常不正常,再查一下反向峰值脉冲吸收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赞同8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