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冠杰236LM显示器老是烧电源IC 请各位老师指点下?

楼主(2014-10-03):
故障现象如下: 拿来的时候接市电指示灯不亮  拆机 发现电源板无输出了 电源IC为LD7904 淘宝发货 换之 5V输出有了 接驱动板  指示灯亮了 接LED灯 按开关 有吱吱响 AOC 待机画面出现  接上信号 能显示 5-8秒后 黑屏  测试 电源IC LD7904嗝屁了  怕质量问题  再换一个  同样现象 5-8秒后 电源IC嗝屁  在这里请教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 谢谢 ~~~~~~~

补充内容 (2014-10-5 09:55):
大家好 已经修好了   原因是芯片附近的两个二极管 阻值都是正常的 其中一个有问题 换了就好了  有时候测的正常 不一定正常。。。。。

网友A:
LE7904内置MOS管,建议查反馈。

网友:
看看和它相连的小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7904内置MOS管,建议查反馈。

你好 我想问下 各位 有木有可能是LED灯条的问题?

网友:
查查後级后有没有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想问下 各位 有木有可能是LED灯条的问题?

所以要查反馈啊。也许升压板过流了,反馈出问题了。认为是正常的,所以导致MOS导通时间过长,所以就GAME OVER了。

网友:
楼上各位大神  能具体点么  查LD7904的反馈脚么  哪位大神能给个图  跪谢了~~~~

网友:
电源IC LD7904嗝屁后没摸摸它烫不烫吗??

网友:
反馈或是后级有短路导致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