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秒杀noc2490Vw显示器闪屏问题

楼主(2014-10-03):
拆开显示器一看没有看到明显坏的地方 只是那颗150uf450v的大电容的一个脚上面有一点点液体心想是不是漏液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找一个换  把电源板上的电容拆下来的时候一看 那个脚直接掉了  换了一个新电容上去  通电  开机  好了   嘻嘻  秒杀了

网友:
450V大电容坏引起背光闪这个常见

网友:
这个也是个别现象  这个不算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