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师兄弟,N10M-GS-S-A2可以代换N10M-GS2-S-A2

楼主(2014-10-03):
问下各位师兄弟,N10M-GS-S-A2可以代换N10M-GS2-S-A2.原机的显卡是N10M-GS2--S-A2 ,没有找到一样的,有N10M-GS-S-A2,不知道能不能通用互换!只知道后者可以代换前者,前者没代换过后者!机器是G450 开机显示几秒后掉电,排除了温控,想换下显卡!
!坐等指教!
显卡
掉电

网友:
N10M-GS2--S-A2能代换N10M-GS-S-A2 应该就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