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_N4050_DV14_HR_MB_48.4IU15.011_10315_1

楼主(2014-10-03):
DEEL N4050的 板号:DV14_HR_MB_48.4IU15.011_10315_1

4M的  别下错了!

网友:
是bios还是图纸

网友:
bios板块当然是bios

网友(2014-11-12):
。嗯。我还是先刷BIOS试一下吧。嗯。

网友A:
能不能不那么坑    点不亮好么 能不能不那么坑  和我一样的头像好么   感觉为什么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不那么坑    点不亮好么 能不能不那么坑  和我一样的头像好么   感觉为什么怪怪的

擦。  我自己刷亮了才传到上面的   有可能你的不是bios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