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 联想Z475 LOGO处花屏

楼主(2014-10-03):
回收了一台联想Z475,开机在LOGO处花一下屏,然后进系统正常,但是使用一段时间死机。首先怀疑是显卡问题,加焊了显卡现象还是一模一样。网上一搜,靠,这个机子好多问题啊,五花八门都有。回到我这台,到底换哪个,BIOS?CPU? 本人有点懒,直接上BGA,搞显存。呵呵,开机不花LOGO了啵,解决了?
进系统,好像有点卡,跑鲁大师压力测试,一跑马上就死机,温度都还没上来,显存要全换掉?卖糕的

找了显存全替换了,亮机,进系统速度正常,再跑压力测试,OK,终于能顺畅跑下去了,跑了几分钟CPU温度也就67度,现在给小孩玩游戏应该不会死机了吧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最好取下重置下加焊显卡有可能转移目标把故障扩大

网友:
懒人还是换掉再说吧。

网友:
恩。这种一般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网友:
花屏一般显卡和显存吧

网友:
楼主还是厉害,一上来就把故障点找准了

网友:
回收来放店里半个月了,没时间弄,也有怀疑是CPU的问题,以前有修过DELL跑鲁大师马上就死机、联想花屏,换CPU就好的例子,不过那都是INTEL 的,这个是AMD,但也不敢确定CPU有没有事,苦于没有能用得上的U,就往显示有关上的去弄了,毕竟有过一闪的花屏

网友:
高手 搞机 就是 不一样   有一定的方法  佩服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A:
还真有显存坏的

我还没碰到过 显存坏的呢

网友:
你运气好 我只能这么说

网友:
这也叫懒。。。。。。

网友:
搞定就是王道哈,呵呵。。。

网友:
这个不是显卡就是显存问题  换下或者处理下散热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来学习了,真的来学习了

网友B:
楼主要是能上图我们看下就好了。

网友:
显存坏的极少吧,,都是换GPU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是能上图我们看下就好了。

图是上不了的,就是在LOGO处一闪而过,一瞬间花屏,过了这里就不花屏,我看论坛里也有同行遇到过,不过没人给出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显存坏的

我还没碰到过 显存坏的呢

我修好多台显存坏的了,苹果有一款就是坏显存,修第一台我先搞显卡没好,然后显存重植就好,第二台我直接搞显存,马上就好,具体型号忘了,板子上4颗显存同面,两个整齐另两个不对齐的,还有一款ASUS 的机子,唉我把型号记下就好了,4颗显存整齐排列在显卡一边的,修显存好的也有两台

网友:
这就是经验,看到故障直接切中要害,厉害